求教3536电机的尺寸规格问题!

楼主(2013-06-12):
1.4翼展塞斯纳用的是3536外转子无刷电机!但是我在某宝买电机的时候店家告诉我3536电机有两种规格的,说是也叫2814电机!想请教坛内高人是不是这么回事,两种电机有什么区别!

网友A:
一种按外径标识,一种按定子尺寸标识,塞斯纳的就用281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种按外径标识,一种按定子尺寸标识,塞斯纳的就用2814

哦@!了解了!谢谢了!1.2-1.4左右的固定翼上2814就应该可以了是不是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@!了解了!谢谢了!1.2-1.4左右的固定翼上2814就应该可以了是不是!

1.2的用2216-2217就行了,1.4的2814合适,2216也勉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2的用2216-2217就行了,1.4的2814合适,2216也勉强

好的!了解了!谢谢!要是1.2像真机想要动力强一点上2814也可以吧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!了解了!谢谢!要是1.2像真机想要动力强一点上2814也可以吧!

当然可以啊,没问题,我的1.1米的P47也是配的281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啊,没问题,我的1.1米的P47也是配的2814

电调上40A应该有用了吧还是上60A!暂时用3S电池,不排除升级4S可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