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我的富斯6(ct6b)设置线的USB 的接口灯不亮与电脑 ...
求救我的富斯6(ct6b)设置线的USB 的接口灯不亮与电脑无法连接。

楼主(2013-06-12):
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 设备想改战斗机的模式玩不了啊!谁有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!或谁有设置线出给我也行!

楼主:
富斯6与电脑无法连接了谁有设置线出给我多谢。

网友A:
淘宝很多卖的啊 可以单独购买的

网友B(2013-07-15):
建议自己做一根,其实就是一条USB转串口的线。找一个PS2插头就好了。

网友:
兄弟,你这是要模拟还是编程,随机附带的USB线是编程的,不能模拟,跟WIN7 有时候也是出现不兼容的情况,具体你可以咨询他们的客服,QQ 2210171746,希望可以帮到你!

网友C:
建议多搞几台电脑试试,不一定是线的问题,有可能是usb电压不够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