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不带控的小电直,练练手用的。

楼主(2013-06-12):
有了控,在练模拟。想找个不带控的小电直?大家推荐几个

网友:
911不带控版

网友A:
小机一般都是集成接收的没法自己更换的,如果控和接收不配套是没法飞的。

网友:
这也要看你的是什么控,小鸡都是各自为政

网友:
和控同品牌的小鸡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机一般都是集成接收的没法自己更换的,如果控和接收不配套是没法飞的。

在X宝看了几个都是自己带控的,不带控的都比较贵,飞越的450起码要千把,自己再找找吧,,,

楼主:
找到了,九鹰的几款带高频头的机子都可以和一般的遥控配,还有远驰的FBL100带高频头的也可以,不过带遥控才多出几十块。
价格都在500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了,九鹰的几款带高频头的机子都可以和一般的遥控配,还有远驰的FBL100带高频头的也可以,不过带遥控才 ...

500能买泉速 nano cp一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