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BL80维修小记]炸机后升降舵直线舵机挂了,菜市场杂货摊位找寻高手十块搞定满血复活!

楼主(2013-06-12):
昨天室内练自旋时,又一次炸机撞墙,撞前已经及时切熄火开关了,且撞后是离床半米高掉在卧室大床上的~~~

放平机身接着对头点起飞,起来后发现机子一跳一跳的,上下动作幅度很大,感觉不对,马上再切熄火~~~

下来后仔细查看,发现十字盘不是水平了,对尾视角看,十字盘前部低后部高,马上重新接电自检后,左右侧舵机正常,后面中间位置靠近机尾方向的升降舵机没反应,怎么打舵都没用,切熄火开关然后给油门上下查看正负最大螺距,升降舵机都没任何反应,心想这下坏了,直线舵机挂了……

当初买这机就是因为直线舵机的结实耐炸和稳定性好口碑,开始以为是尾舵机,结果弄错了,去群里问,有人提出有可能是摔机后接头开焊了,觉得可能性很大,现象就是跟没通电一样~~~

找来原厂说明手册和工具,发现原厂给配的十字头螺刀太坑爹了,根本插不进螺丝里去,使劲顶住又怕把机身上的塑料件顶断了,一拧就打滑,有一个螺丝口差一点就完全滑牙了……

抓狂啊!!!上驰远淘宝官网买电直的地方,联系客服全不在线,端午节放假了,理解,只好留了言……

不甘心啊,就这样停飞了~~~突然想起我之前99元买的小三通里也有个原厂配的螺丝刀,马上拿过来一试,正正好!

在此再次鄙视驰远,六百元套机里的原厂十字头螺刀根本不能用!!!还不如人家99元玩具机给配的……

先拆主板,然后把升降舵机在主板的接头拔下来~~~
上面接头是螺距,中间是升降,下面是副翼(按说明手册提示)

把管升降舵的直线舵机拆下来,看到三根接线中的两根,红色线(接在中间位),白色线(舵机齿轮向下水平放置观察的最右边位置与黑线对称),我特意拆下了剩余两个舵机观察走线,并一起检查有无虚焊现象

拆了机身右侧的直线舵机查看走线位置,并检查焊点结实程度

再拆机身左侧的直线舵机,同上

拆下来的螺丝,太小,怕丢,都用宽胶带封住保存

看看原厂坑爹的螺丝刀,根本不能用(纯金属那个,带塑料的是99元玩具三通机原厂带的)!用处只有一个,当吸铁石用……

仅打包了这个损坏的直线舵机,没敢带整机出去,怕维修时看到是直机被狠宰~~~

先是去家附件的超市里找了几家卖手机的摊位,一看这小件,都说没焊枪接不了这活~~~

无奈在超市本想买个电烙铁自己回去试试,焊坏了再从原厂买一个,但转一圈竟然没有(超市太小)……

回家后不甘心,开车出去转,去了离家较远的一个菜市场(二楼是个集贸市场),找了三家有焊枪的摊位,一看这件都只摇手不敢接这活儿~~~

市场里有电烙铁卖,但没松香和焊锡膏,最贵的15元,次点儿的10元,都感觉太大了~~~

都打算回家了,试试看的心态最后又问了一家,老板犹豫了一下,讲你这个活不好干,至少给我十块,我擦有戏!

未完待续~~~

楼主:
维修过程忘记拍了,先看看修复后的样子,棕色的是松香膏

看完维修整个过程,我发现要用到好多专业工具,有全套工具目前我也干不了这活,太考验眼力了!!!

杂货摊老板分别用到了,电烙铁(单买只能买到这个)、烙铁支架(木制的上面有金属支架头)、金属长嘴镊子、焊接台底座(这个找个字典可以替代)、金属焊接台、宽胶带(把直线舵机小心粘在焊接台上,同时护住电路板其它位置)、三角锉刀(焊这个老板先用锉刀锉了两分钟,把电烙铁头部锉成尖头铅笔状)、修钟表的嵌入式放大镜(这个最关键,能直接吸眼睛上,修钟表专用的)、松香,还是焊锡膏~~~

前后折腾了有小半小时,才搞定~~~

出菜市场后,在车的后备箱里接电对码测试,满血复活!

回家后再次测试,先与机身主板连上,再接电,对码,打舵,各舵均有反应,一切正常!

安装用的全套工具全家福

拆主桨后,通电全油门测试十字盘运动状态

拆十字盘球头往回安装舵机拉杆时,发现球头有毛刺,我说每次打舵总感觉不顺滑,一卡一卡的,这回用工具带的锉刀一并给解决了,现在很顺滑,再无一卡一卡的现象!建议有一卡一卡感觉的玩家,用锉刀打掉毛刺,并涂些能起到润滑类的东西~~~

安装前在球头和舵机拉杆头上先涂了少许凡士林起润滑作用,装进去后再擦掉多出来了,现在打舵顺滑多了!

试飞了一电对尾,感觉动力比原来猛了,错觉?

还有发现主轴固定大齿盘上下位置的卡扣有些松了,我说每炸大齿盘必定下沉少许,把这里紧了紧,感觉好多了~~~

原地满血复活!发些心得,感谢观赏!全文完!

网友A:
我以为是舵机臂铜套脱了。

网友:
字好多只能顶了

网友B:
焊这个不是很难吧!电烙铁头够尖就可以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以为是舵机臂铜套脱了。

请问前辈,那个是要位置要拆开舵机才能看到吧?

楼主:
回复四楼的,为何全是乱码?

原创内容感谢捧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焊这个不是很难吧!电烙铁头够尖就可以了!

主要太考验眼力了,东西太小,我是放大拍的,实物很小,手一抖就焊坏了~~~

对我来讲难度太大,我还没焊过东西,打算买一套工具,慢慢学习折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前辈,那个是要位置要拆开舵机才能看到吧?

拆开舵机,舵机臂是靠铜套固定在丝杆上的,完好时看不到铜套,重炸可能会造成铜套和舵机臂分离,也就是那时你能看到铜套,用尖嘴镊子将铜套夹入舵机臂就可。
微型电路板上线脱焊可以这样焊接,用合适文件夹夹住主板,作为一个固定物件,然后用尖头烙铁焊接。

网友:
烙铁用了好多年了,焊接小东西确实考验眼睛和手

网友:
焊小的最好买热风枪焊!

网友C:
草,十块钱,也真敢要!
这活都不敢接,还敢修家电?话说我在家经常搞这种小焊点。
我在辽宁大连,如果兄弟也在大连,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来找我,分文不收。
另外推荐一下,兄弟可以自己买一个15-36V的直流电源和白光套件自己组装一个白光烙铁,TB上都买得到,成品也有卖,搜白菜白光就可以搜出来了,电源总机+烙铁枪一套下来一百左右的样子,买一套下来以后这种小焊点都可以自己处理了,一劳永逸!我现在就用这种烙铁,当然,不差钱的话一套936下来也不过一百五六的样子。

网友D:
玩模型的基本工具少不了,往后你还会越来越多的。

陈伯

网友:
有耐心,顶一个

网友E:
焊这个不是很难,我有一次拿一个40w的烙铁(头超粗)焊gcp的舵机,最后竟然焊上了,从此掌握了焊这种东西的技巧。上锡不能太多,动作要快,焊不好一定要把锡抹掉重焊,焊完涂上硅胶防止再次脱焊。

网友:
RE:

引用 楼主:
回复四楼的,为何全是乱码?

没有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草,十块钱,也真敢要!
这活都不敢接,还敢修家电?话说我在家经常搞这种小焊点。
我在辽宁大连,如果兄 ...

感谢指点!真豪爽谢过了!

请问936是什么牌子的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玩模型的基本工具少不了,往后你还会越来越多的。

陈伯

感谢陈伯老哥加米!

我想买一套一千多的工具,媳妇老不批,哎,我是真心喜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焊这个不是很难,我有一次拿一个40w的烙铁(头超粗)焊gcp的舵机,最后竟然焊上了,从此掌握了焊这种东西的 ...

关键是我从来没焊过,没这方面的经验,准备也搞一个嵌入式放大镜去,焊小东西很管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