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我的错觉还是?看到有一个磁钢装反了的电机

楼主(2013-06-12)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78715&extra=page%3D1
如果是真的那个QC的视力也太差了吧

网友:
这能转么?

网友A:
哪里反了

网友:
凹凸面好像反了  说不定是故意装反  增加绝对究极变态扭力

网友:
太大意了

网友:
没反,光线问题,这个磁石本来就是平的,正反是看不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哪里反了

磁铁好像反了

网友:
只要暴力就行,

网友:
磁铁有磁极,不容易反

网友:
什么电机做成这样还真要技术啊!!!哈哈

网友:
意外!!一样的对比一下看看什么情况?

网友:
我看出来了LZ是说磁铁的弧度反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安装,有意思!

网友:
應該不會吧,如果裝反了,那麼磁極也反了,大家都玩過磁石吧,磁極反了怎麼裝進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