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per cp 怎么突然上升?

楼主(2013-06-12):
super cp无刷黑金刚 ,在悬停的时候怎么突然上升,几秒后又正常了(我感觉是骡距突然变大 ,转速便小)这是什么情况?现在的办法是,突然上升的时候  赶紧低油门,正常的时候高油门,幸运的时候不炸j。(只有几次从4米的高度掉到地上,还好没坏)

网友:
跳舵了吧!

楼主:
好像是,螺距一下变大,然后又回来了

楼主:
逃脱怎么解决?

楼主:
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?

网友A:
油门锁定后看看舵机

楼主:

引用 网友A:
油门锁定后看看舵机

前面的驼机拿手安住 驼机会卡两下,后面的不会卡。还有就是拔掉电池,在安驼机,驼机会特别松 听不到齿轮声,后面两个驼机紧 有齿轮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面的驼机拿手安住 驼机会卡两下,后面的不会卡。还有就是拔掉电池,在安驼机,驼机会特别松 听不到齿轮 ...

估计是前面的舵机扫齿了

网友B:
舵机扫齿导致三 轴误判,更换舵机齿轮(或舵机)即可

楼主:

引用 网友B:
舵机扫齿导致三 轴误判,更换舵机齿轮(或舵机)即可

现在有卖 super cp 驼机齿轮的吗?有的话来个连接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有卖 super cp 驼机齿轮的吗?有的话来个连接,谢谢!

没有, 我说换齿轮的意思是,找找坏的舵机可能刚好有你需要的那个齿轮。。。

super cp 的舵机算便宜了。

楼主:
拆开看了,是扫齿了

网友:
炸鸡炸扫齿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拆开看了,是扫齿了

扫的第几颗齿?

网友:
舵机抖舵 or 接收器故障。
以前遇到过两次,接收舵机全部返厂换新的才解决的。但是没花钱,只是路费。
现在华不可能

楼主:
扫齿了,我还玩了快200电了

楼主:

引用 网友C:
扫的第几颗齿?

鸵臂下面的齿轮

楼主:

引用 网友C:
扫的第几颗齿?

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