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湿们请看看,我这个配置佩什么桨好?

楼主(2013-06-12):
机架450,好盈铂金30A,朗宇V2216 800KV,空机飞佩什么桨,如果以后我上
云台
加狗3,上什么桨比较好?

网友A:
kv800 , 空機可配1147槳.....

楼主:
如果搭载云台呢?应该佩什么桨?

网友B:
1147 1238应该都行

网友C:
450能上1238???

网友D:
个人脚着空飞1045就够了,玩玩就用塑料浆,稍微好点的可以试试碳尼龙的,再有米就买碳桨。另外,加云台脚着用apc好些吧,看好多航模摄影四旋翼用的都是apc~~~

网友E:
1047,最大1147,加云台也就这样了,800KV,450的机架,估计这是极限了

网友F:
浆大了有什么不好的吗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浆大了有什么不好的吗???
貌似桨大耗电大,KV值高转速越高,KV值小则反之。但效率更高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

楼主:
难道是KV值高配大桨,值底佩小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