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gx设置完成后,再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,还需要重新设置3 ...
3gx设置完成后,再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,还需要重新设置3gx吗

楼主(2013-06-12):
3gx设置完成后,再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,还需要重新设置3gx吗

网友A:
油门和螺距曲线 跟dir设置没关系 尾舵+风格要继续设置 叙述不尽请楼下补充

网友B:
不用。遥控器上的设置不会更改3GX上的设置

楼主:
谢谢不吝赐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