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魔,装了个400轴距的小鸡

楼主(2013-06-12):
从网上买了个400轴距的小四旋翼今天到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装 不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零件是齐全的还多几个螺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里犯了低级错误导致后面返工,大家能看出来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装好的样子,感觉还是有点小了

买这个机架主要是觉得轻,才170克,2200的电池应该能到15分钟吧。。。非常适合新手,不过诚如大家所说脚架太软,要想办法加强。电机是朗宇a2212,还在路上,等全弄好再发图吧。

楼主:
手机照的,还被压缩了,将就看下吧,装错的是第三张照片,第四张已经重新装过了

网友A:
LZ,这架子除了脚架,其他结实么?然后电机怎么装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,这架子除了脚架,其他结实么?然后电机怎么装?

单板感觉不怎么样,装上之后还是挺结实的,电机是用机臂上的两个螺丝固定,暂时不知道结实不。

网友A:
又去TB看了一下,感觉,电机座那个地方不是那样装的,那两颗螺丝,应该是直接从底下穿上来固定住电机的。总感觉只靠2颗螺丝固定电机的机架用着心里不踏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又去TB看了一下,感觉,电机座那个地方不是那样装的,那两颗螺丝,应该是直接从底下穿上来固定住电机的。总 ...

对的,我那个是随便先弄着看效果,电机还没回来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的,我那个是随便先弄着看效果,电机还没回来。。。

LZ,我现在玩的是450的架子,也只喜欢450左右的。我那款架子就是靠2颗螺丝固定电机的,每次起飞都得拧紧螺丝。不知道是我把内六角换了普通十字螺丝,还是本来就不结实的缘故。总感觉只靠2颗螺丝固定电机不太靠谱不太放心。奉劝LZ,每次起飞之前看看螺丝吧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,我现在玩的是450的架子,也只喜欢450左右的。我那款架子就是靠2颗螺丝固定电机的,每次起飞都得拧紧螺 ...

那能不能自己改下弄成四个螺丝,应该不难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能不能自己改下弄成四个螺丝,应该不难吧

如果有设备,那么照着电机下面的螺孔打几个眼呗,这个可以~~~~~

网友:
等飞行视频

网友:
建议X2212哦。A的震动略大

网友B:
跟我的一模一样,用A2212,看参数,好像A2212比X2212效率高,电机加了两个胶圈直接装机臂上,感觉挺稳固的,机脚太软了,准备改掉,用2200电池飞12分钟左右,带狗2飞10分左右,用4200电池飞20分钟左右,带狗飞18分左右,挺靠谱,全重控制在800至900克左右很好飞,唯一担心的是哪吒不太听话!

网友:
估计是能飞的。。还能飞很久。就是不知道暴力之后是啥子结果。

网友:
本来想入这款机架试试的,但是感觉400轴距太小了。

期待楼主试飞,告知下这款机架得使用感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又去TB看了一下,感觉,电机座那个地方不是那样装的,那两颗螺丝,应该是直接从底下穿上来固定住电机的。总 ...

两颗3mm的完全没问题。我一直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跟我的一模一样,用A2212,看参数,好像A2212比X2212效率高,电机加了两个胶圈直接装机臂上,感觉挺稳固的, ...

你好! 请问你是用多少寸的桨啊?

网友:
TB上有一家才卖68块,犹豫很久了

网友:
这机架电池顶头上不喜欢

网友:
电机座看着不太结实啊!

网友:
本来方管可以直接固定电机的,两颗螺丝足够,这个电机座蛇足了

网友C:
铝架不错,考虑很久,想DIY一个,比碳纤的略重点,但便宜近十倍呀

网友D:
这架子真不咋地 不能省的还是不要省了

网友E:
我有跟这个一模一样的 感觉还行 不过脚架是个问题 建议更换

网友F:
欢迎入魔

网友G:
应该是9寸桨吧

网友H:
这家的架子重的要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