翼龙首飞又失败了,,单飞新手没人教真的苦B啊,上去不超过10秒

楼主(2013-06-12):
前几天买个Z84手抛起飞打到手就不敢飞了,好吧。。又去买了个翼龙,跑道起飞,加速。拉升。。在空中原地转了几圈炸了,没人教就是苦B,没练过模拟器,今天又买了个模拟器,把模拟器练好了再飞,真的不敢了。

网友:
不练模拟器就飞,天才?

网友:
首飞没几个能成功的

网友A:
飞机调对了,,觉得美国手中国手才是正常,日本手完全是变态练的之后。。。再飞吧。。瓦咔咔。。

网友B:
个人感觉模拟器和真实飞,还是有点区别的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个人感觉模拟器和真实飞,还是有点区别的。。。。

就是看了你们说练模拟器没用,我才没有买模拟线和加密狗

网友:
教你个办法,起飞后立即向左或向右盘旋拉升,百米高以后在做别的动作,能够有效避免误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看了你们说练模拟器没用,我才没有买模拟线和加密狗

飞模拟器没什么心理压力,还有就是飞机是理想状态的,但是飞一点也好,心里有底,我开始飞的时候没人教,自己在那鼓捣,真正飞的时候也惨炸,好像是平衡之类的没调好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买的好小子两个多月了,还没飞。

网友C:
不练模拟器是不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练模拟器是不行的

嗯   模拟器先过关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飞机调对了,,觉得美国手中国手才是正常,日本手完全是变态练的之后。。。再飞吧。。瓦咔咔。。

我飞油固电滑用日本手,飞电直用美国手.....用两只控。
陈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个人感觉模拟器和真实飞,还是有点区别的。。。。

试试在模拟器内加上三极至五极风。

陈伯

网友:
让你参考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49437

加油! 很快可以爽飞了。

陈伯

网友:
翼龙很易飞的。试用11.1V 1000mah 20C电,不会太重,
可慢速滑翔。这较易控。

陈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试试在模拟器内加上三极至五极风。

陈伯

非常感谢,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飞油固电滑用日本手,飞电直用美国手.....用两只控。
陈伯

神人!

网友:
我也是两个手的控 混着用  没办法 比较爱惜控 舍不得改

我也是才练了一个小时的模拟 上翼龙飞的 第一次失败 后面就爽了

网友:
人言人殊,不明白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