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-motor电机

楼主(2013-06-12):
事先声明,仅仅询问而已。。。在T   B上看t-motor好久了,也有点心动。但是不知道到底怎么样,有没有高手来上个测试视频啊,有对比性的。自己看了两台t-motor电机装的飞机,给自己最大的感觉就是做工好,声音小,具体的就不知道了。觉得没什么差了,求高手解答,或者有没有t-motor的群啊,大家交流一下啊!

网友:
139119077可以进来了解一下,新开的

网友:
TM太贵啦。。其他还行。不过也有个别说不好的。

网友A:
特风行,淘汰了别的所有电机,全部都只用tm,xa650pro选用tm。。。还需要别的解释么?3520的 v2216的对比数据我这里蛮多,别的太忙还没开始搞。

网友:
不过得有一点。。你要是看中xxd的。就是简单飞着玩儿的,就没必要tm了,朗宇a系啊,xxd啊都是很好的选择,毕竟一颗tm3520一套山寨650出来了。。

网友:
赚钱的就用好电机,自己飞着玩就用一般的。

富二代无视以上两条

网友:
TM完全可以和 AXI 比的

网友B:
但是貌似T-Motor的2216的标称力效还不如朗宇标称的数据,如何解释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是貌似T-Motor的2216的标称力效还不如朗宇标称的数据,如何解释啊

同问,数据差异很大不懂了,做等大师解惑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是貌似T-Motor的2216的标称力效还不如朗宇标称的数据,如何解释啊

我没看过数据。。那你去看看AXI 和朗宇的数据。。如果朗宇比AXI还高。。。那我就无语了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特风行,淘汰了别的所有电机,全部都只用tm,xa650pro选用tm。。。还需要别的解释么?3520的 v2216的对比数 ...

请教一下,TM4014+铂金30A+1447,7.5-8.5KG起飞下来,电机温度85-90度左右,这正常吗?

网友:
有的厂家标称的数据有很大的水份,我以前买的XX的电机标称数据和实际测试数据有很大差别, 说是700多克拉力,实际只有560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,TM4014+铂金30A+1447,7.5-8.5KG起飞下来,电机温度85-90度左右,这正常吗?

6旋翼还是8旋翼?6旋翼动力不太够了,吴总说的,只要手上去,能握住,就是对的,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6旋翼还是8旋翼?6旋翼动力不太够了,吴总说的,只要手上去,能握住,就是对的,没问题的。

谢谢先。

我的是8旋翼,手上去是能握住,但接近烫手了。  所以有点担心电机退磁了。

网友(2013-07-12):
APC1447的这款螺旋桨我们也测试过,发热是要稍微厉害一点,属不推荐用浆,但是到85 90度有点夸张了,希望能用红外温度测试仪测试一下,目前的天气温度过高,用感觉去评定温度肯定是不合理的,就如我们冬天洗澡一样,把水温开到60度还觉得好冷,但是,如果夏天,你把水温开到60度,那皮都要烫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