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WS 歼10炸鸡鸟,看看怎么修复

楼主(2013-06-12):
今天在TPS,转弯突然失去动力炸鸡鸟,2个可能,要么是天太热,电调保护了,要么是AR6200失控了。看看怎么修复?

楼主:
机头炸断鸟,还差几块碎片,找不到了。电池也炸飞草丛,找不到了。

楼主:
慢慢修复

楼主:
切啊切,切泡沫。

网友A:
老兄今天的J10也炸了?

今天我的首飞也炸了,现在还挂在高压线上。

副翼的合页没处理好,空中副翼掉了

J10确实好飞,材料太脆,而且不耐磨

楼主:
拼接泡沫,拼好修型,这次不忘刷乳胶

楼主:
未完待续

网友A:
我比你还悲剧,最近我比较悲剧,老是出意外

等刮大风再去看看飞机下来了没

网友:
楼主尝试在机身和机翼做镂空处理后外蒙一层玻璃钢,这样可能会稍重一点,不过摔机不会炸成小碎块吧

网友:
机头重做,我的f15都炸不出样子的,高速撞海,只捡回个机身这样我都修好了,你的不成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比你还悲剧,最近我比较悲剧,老是出意外

等刮大风再去看看飞机下来了没

..................对不起,完全没忍住。笑尿了。

还是真是悲催啊。

网友:
eps的材料还是不耐炸,LZ这样一点一点粘,强度够吗

网友:
胶水沾起来吧 不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比你还悲剧,最近我比较悲剧,老是出意外

等刮大风再去看看飞机下来了没

叫你故意去撞肯定撞不中!请求4旋翼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比你还悲剧,最近我比较悲剧,老是出意外

等刮大风再去看看飞机下来了没

我滴神啊,我好歹还有个全尸,你那是暴尸示众吗?看以后谁还敢在高压线下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兄今天的J10也炸了?

今天我的首飞也炸了,现在还挂在高压线上。

我没有用原来的副翼铰链,是上下各粘了一条透明胶带。

网友:
慢慢粘,停飞几天,休息一下

网友:
今天我们也在TPS,咋没见楼主呢?汗

网友:
炸的不轻啊,安慰一下撸主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很赞赏兄弟的手工啊,今天的事故我觉得还是电池的问题,每次事故都是在时间快到的时候发生,并不排除是接收的问题,但是都是在这两者都有可能的时候发生的话就很难判断了,我昨天两次事故都是在快降落的时候发生的,意味着时间快到了,电池的供电也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发生的,在几乎同一地点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有干扰源也是有可能的,诸多因素,我更愿意判断为是电池的原因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