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ZA M 升级 3.12 悬停转向飘之见解。

楼主(2013-06-12):
如题,我的NAZA M升级3.12后出现一个比较不解的情况,就是GPS状态悬停转向机子会飘,返修后飘的情况改善很多,不过还会有小飘,就是小范围飘,松开方向杆能自己定住不再飘,返修前不人工干预那会一直飘走。能不能这样想,转向是利用两边螺旋桨不同的转速来完成的,同样道理横滚也是利用左右两边螺旋桨转速不同来完成的,不过参与的电机数量不会相同。如果我要转向,两边螺旋桨转速必然不同,才能转向,同时机子也会有横滚的情况,所以,悬停转向机子会飘,能不能这样解释呢?

网友A:
可能是电机、电调或是机架有点不匹配,楼主每个都测试下,如果没问题再把naza返厂进行检测下。

网友B:
道理没错,如何解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电机、电调或是机架有点不匹配,楼主每个都测试下,如果没问题再把naza返厂进行检测下。

嗯,我的机子在NAZA M 还没升级之前就已经装好正常飞行了,旧固件的时候一切正常,有一点不爽的就是不抗风和下降的时候摇摆的厉害,其他没有问题,包括GPS模式,我也想过是不是电调或电机的问题,每当降级到2.02问题就没有了,我认为这是固件的算法变了导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道理没错,如何解决?

得问DJI呵呵,不过现在不是很明显就算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飘的路过

你真幸运!

网友D:
无风不漂就打舵迟钝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无风不漂就打舵迟钝

GPS模式下打舵是比较温和的,姿态模式试试看,很猛的,一不小心就会炸机。

网友:
我的问题也一样,回来我调了感度,将感度调小了,就好了好的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嗯,我的机子在NAZA M 还没升级之前就已经装好正常飞行了,旧固件的时候一切正常,有一点不爽的就是不抗风 ...

請教一下大大是如何降級到2.02
我的升級到3.12在做轉向的時候也是晃動得很厲害,
停旋靜止不動3-4分鐘後就開始產生晃動,越晃越大,
所以我也想降回2.02,至少起初我也是可以很穩定的飛行
懇請賜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請教一下大大是如何降級到2.02
我的升級到3.12在做轉向的時候也是晃動得很厲害,
停旋靜止不動3-4分鐘後 ...

用旧版本的参调软件就能降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