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vo10开机滴滴叫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3-06-12):
刚才还好的,开机就是滴滴叫,油门不起反应,其他正常

楼主:
搞明白了,原来是启用了传感器

楼主:
但是油门为什么不起作用呢,电调里出来的信号线不就是油门线吗

网友:
看说明书去吧 别自问自答了 ==、

楼主:
电机快速鸣叫

楼主:
说明书没有啊。。。
升降,尾翼,副翼都正常,就是电机不工作
把电调出来的线接在接收的”油门舵机“上,对吗?
通电之后电机就滴滴叫,桨一抖一抖,油门没有反应。。。。

楼主:
晕了,电机行程未设置
好了。。。

网友A:
呵呵,几个自我回复,全解决了

网友B:
撸主有才,签定完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