碉堡呀 解不了的难题 虎1 诱导轮 加轴承求助

楼主(2013-06-12):
前段时间 将M41 成功加前灯 以及 在驱动轮轴加铜套,效果不错。
淘宝买的铜套内径8的不能直接用,  要手工打磨才能达到好的效果,通过打磨后,要保证铜套与驱动轴不产生摩擦,外径又不能太厚,太厚进不了那个塑料孔。加了铜套不但解决虚位问题,跑偏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。能直行很久不偏,当然跑偏不是光加铜套就能完全解决,但是比以前好很多。

最近看了许多虎1诱导轮加轴承 的帖子,已经动手,但是现在遇到难题,加装轴承后,靠轮子这边的轴承 用垫片固定后,垫片与轴承产生摩擦,导致轮子动不了。求指导。

楼主:
我用的法兰轴承,掐入 轮子很顺利,像量身打造的。但就是轮子在车身固定后,转动不了

楼主:
加了弹簧片 但是弹簧片还是粗了,法兰轴承的内径很薄,一加上还是卡在了外径上。

楼主:
这张是加了弹簧垫片,是用的恒龙配的垫片用钳子扩大装上去的,但还是大了,会卡在外径上。

楼主:
这张是原来铜套的位置 加了法兰轴承

楼主:
大家帮帮我呀

网友:
应该是精度不好

网友:
很简单,轴承和垫片之间的螺丝上绕一圈细铁丝即解决问题

楼主:
细铁丝 点子不错 我试下

楼主:
还有更好的方法吗

网友:
除非你垫片能打磨到细丝那个水平!

网友:
车床加工

网友:
找找有没有比螺丝稍粗一点点的圆珠笔芯之类,垫上一点就是了,其实也可以不用金属垫片的,那里只是起到分离轴承内外圈的作用,不怎么受力

楼主:
今天用细的装钉机钉子试了下,效果不好,因为太细了,装上垫片后,垫片会透过钉子  还是会卡住,失败。

网友:
装了轴承后,螺丝不用上的很紧,轮子顺畅就好

楼主:
不紧的话 螺丝会不会滑脱出来 ?导致轮子左右偏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紧的话 螺丝会不会滑脱出来 ?导致轮子左右偏移

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螺丝胶,其实原厂诱导轮螺丝也打了这种胶的,拆的时候挺费劲的

网友:
恩,是的,可以拧进去的时候上一点点螺丝胶,就OK了,

楼主:
打螺丝胶 方法不好。要是诱导轮拆下就 麻烦了。大脚帮忙出主意呀

楼主:
有诱导轮改的好的其它方法,也教下我呀。

楼主:
大家都 出出主意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