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650四旋翼挂5N抽风坠机(视频),请大湿们分析

楼主(2013-06-12):
本人新手,想不到第一帖就是坠机贴,幸好没有炸机
从抽风到坠地也就1、2秒,我完全没有反映过来,坠地拖行时才赶紧关了油门
运气好,仅仅是擦伤,没有损失什么件
回来后检查了电池,电池没毛病
三围:
x650机架
WK-M
好盈 30a
朗宇v2814-11 kv700
APC 11*7
roc 5000mah 20c
挂了个5N,前几次飞行都没问题

我是一头雾水,还请大湿们给分析分析

抽的时候,电机声音突然增大

网友A:
兄台的炸鸡视频做的很赞,很有感觉。

一般机身抖动线从感度入手找找原因。

网友:
这视频做的挺有感觉

网友:
视频编辑的好牛啊

网友:
来看评论的

网友:
哇靠!这背景音乐配的太标准了!兄弟你去录音室玩吧别玩小鸡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兄台的炸鸡视频做的很赞,很有感觉。

一般机身抖动线从感度入手找找原因。

是在调参里头设置吗?JJ是委托别人组的,我刚刚入门,还不太明白呢

网友:
音乐配的不错,很凄美!

网友:
话说楼主!你这背景音乐能不能别这么凄美啊!你那机子小伤有那么悲催么?你让人家大炸的模友情何以堪啊!

网友:
中东的音乐啊?

网友:
是用会声会影做的吗?

网友:
我哪次炸鸡都比这严重的多

网友B:
电调行程做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调行程做了吗

调了吧
委托别人做好的
已经飞了N个起降
对了,以前还有一次,是报警器报警,降落,看降落的有点远,想给飞回来,结果慢推油门,JJ直接侧翻,翻的方向也是右,也是幸好没损坏东西

这个右倾偶尔出现,很纳闷
=================
这不想起来 黑鹰坠落 了吗,用的它的配乐

网友:
有信号线接触不良?

网友:
ipad看不到视频,苦逼了!

网友:
附近有其他干扰源?电调等信号线接触不良?仔细找找

网友:
这配音,不得不赞一个

网友:
从起飞就抖的画面看,可考虑的原因太多了。楼主的JJ因为是委托别人组装、调试的,那人肯定是老手,应该先请他分析才靠谱吧。不过这样坠地连桨都没断,楼主的运气也太好了!

网友:
我还以为只有兔子会抽呢,原来WK也会呀,真是72变学的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