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8fg中立点校准后仍然漂移

楼主(2013-06-12):
各位大侠给诊断诊断

网友A:
电位器坏了,换吧

网友B:
换电位器吧

楼主:
通道一中立点漂移,而且晃一晃控就会看到漂移的变化.通道一的电位器和通道4的互换了一下,仍然是通道一漂移,通道四仍然无问题

网友C:
安装 问题

网友D:
拆开电位器, 无水酒精伺候一下。

楼主:
1通道电位器或许磨损过度,清洗无效,按照Soybean同学的方法更换了一个电位器完美修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