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过450MX的进

楼主(2013-06-12):
求教拆过450MX的魔友。。。。怎么我的450MX拆开后再装上去就有上下的虚位呀 请问是什么地方没有弄好呀。。。
感谢

网友A:
卡簧卡了没?

网友B:
多拆几次你就能找到问题所在。。。

网友C:
应该是轴或者卡簧没装到位

网友D:
把轴再往下敲进去一些再上紧, 或许轴的尾端会突出底盖一点. 我拆过600MX, 轴尾端和底盖齐平时会有一些虚位.
但其实一点点虚位(0.5mm以内)是没关系的. 通电后磁力会把外转子定位的.

网友E:
有虚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