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不定 兔子2 定点悬停 急! 求助!!

楼主(2013-06-12):
各位,入手兔子2 有段时间了,但试了很多次接入GPS 后悬停, 总是划圈圈(12颗卫星)。
调节GPS的位置控制的几个参数没有效果。

给点建议!!!

网友A:
先不带GPS飞好了再接

网友B:
我是没风钉钉子 有风画圈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不带GPS飞好了再接

谢谢! 不带GPS飞了不少时间,目前在自稳模式下飞的还算稳定。 一打开GPS就不行了,开始划圈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是没风钉钉子 有风画圈圈

你的圈圈大吗?我的有愈演愈烈之势,吓得马上降落。

网友C:
单调gps参数 不行的  要先不开gps看在自稳定高方式下 画圈吗如果画的很厉害那就是 你机器没调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单调gps参数 不行的  要先不开gps看在自稳定高方式下 画圈吗如果画的很厉害那就是 你机器没调好

谢谢这位少将!不带GPS的情况下,不画圈,只是轻微的漂移。微微修正基本可以定在小范围内,定高也还可以。
另外,我是在1米左右试机的,这有讲究吗?

楼主:
自己顶顶,不然沉得太快

网友D:
不用顶了 重新搞过罗盘 处理到不干扰就没有划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用顶了 重新搞过罗盘 处理到不干扰就没有划圈了

请教有没有具体的要点呢,谢谢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请教有没有具体的要点呢,谢谢!

我的玉兔一代,以前裝gps開定點也會劃圈圈,那時是用330mm的機架,就是因為配電盤和飛控太接近,導致磁羅盤受到干擾,所以怎麼校正羅盤都沒有用。後來改450機架,配電盤和飛控有一點距離,同樣配備,就再也沒有發生劃圈圈的情況。LZ可以參考。另外,要看看羅盤有無受干擾,可以接上電腦,解鎖固定機子,開油門至1/2,看看羅盤指數會不會亂跳,如果會,就表示羅盤已經受到干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的玉兔一代,以前裝gps開定點也會劃圈圈,那時是用330mm的機架,就是因為配電盤和飛控太接近,導致磁羅 ...

非常感谢,我接下来再试试!

网友:
罗盘矫正呀,否则加GPS就要乱!另外,太低似乎都不稳,但不是画圈圈。

网友:
对,排除干扰,地面测试时,接PC,开50%以上油门,罗盘数据应无改变,只要闪动,就有干扰,切切

网友:
带着同样的问题来学习!

网友F:
把GPS里的参数前两项调小点 10-20  画圈可以小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把GPS里的参数前两项调小点 10-20  画圈可以小些

感谢各位,尝试后来反馈!

网友:
我也是划圈圈。2米内划圈。。

网友:
兔子也不生产个抗干扰的罗盘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这位少将!不带GPS的情况下,不画圈,只是轻微的漂移。微微修正基本可以定在小范围内,定高也还可以。 ...

可以再高点 3米左右   在无gps的情况下  轻微的漂移已经不错了  那先把gps参数调回原参数 然后慢慢调 一下子不要加太多的数值

网友G:
t兔子把罗盘做在飞控板一起就是个错误,还是和gps天线整一块靠谱,据说正在做了,独立式的罗盘gps模块即将出世,期待中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再高点 3米左右   在无gps的情况下  轻微的漂移已经不错了  那先把gps参数调回原参数 然后慢慢调 一下 ...

好的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t兔子把罗盘做在飞控板一起就是个错误,还是和gps天线整一块靠谱,据说正在做了,独立式的罗盘gps模 ...

如此说来,我们有福了。

网友:
内容精彩让我学了很多东西十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