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调插头自己断开,险些炸机

楼主(2013-06-12):
      今天看天气不错,带上老妈和老婆到麦田去踏青,顺便带上了停飞已久的450和充电器,驱车20分钟后,偶然发现路旁有个场地,有树荫,地势平坦,于是停车,上装备准备爽飞。
       第一电熟悉了下手感,第二电飞了几个圆周,老妈和媳妇在旁边树荫地方乘凉聊天,飞机在天上盘旋,很带劲啊,不过天有不测风云,在飞完第二电拔T插换电池时,电调上的一根线竟然松动了,然后我用手稍微一拔,我擦,居然把电线从T插上给扯下来了。这尼玛亏了不是在空中断开的,否则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啊。
      飞行视频老婆没来得及拍,运气好,没有炸机,外加飞的不好,想来大伙也不喜欢看。
      补几张图片,给大伙引以为戒,希望大家在飞之前除了检查螺丝外,最好看看电线是否松动。

这是今天发现的飞场

带上充电器,使用电瓶充电,10A冲满一电大概不到20分钟吧,本打算边玩边冲的爽飞,可惜事与愿违。

这是重中之重,电调上的线自己断了,不知什么原因

不知是不是飞行中温度太高,导致焊锡化掉引起的。

网友:
还好没炸鸡

网友:
换了吧这个T插早该死了

网友:
本身有虚焊,大电流下发热,然后就掉了。T插最不可靠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的焊接,难焊,而且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飞前多检查,还好没有出事

网友:
不幸中的万幸

网友:
飞得检查

网友:
安全是我们玩模型的前提  多检查  多保养   却还是有万一  但可以把危险系数降到最低

网友A:
楼主用的武警电池咋样
我用的是30C的 买了两块 飞了不超过70个起落 电池就大肚子了 电量没有以前多了
悬停少了1-2分钟的样子

网友:
传说中的脱焊!

网友:
lz边飞边冲,走时发现汽车打不着火了

网友:
楼主烧高香了。有必要那样接电瓶吗?直接插点烟器多好?

网友:
长期不正确暴力的插拔方式也有助于早是断线~

网友:
以后还是多检查再飞了,楼主的经验有用。

网友:
好危险的说

网友B:
公头脱焊了,正常。每天都插母头,一定要仔细检查啊,肾亏不能飞

网友:
万幸万幸

网友:
重新焊吧,脱焊,

网友:
哎,我昨天都舵机线松了,幸好在草地上面

网友:
一看就是虚焊惹的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武警电池咋样
我用的是30C的 买了两块 飞了不超过70个起落 电池就大肚子了 电量没有以前多了
悬 ...

我的武警电池是去年6月份买的,当时买了两块,都飞了大概不到50起落,但其中一块已经感觉力量和飞行时间不如另一块好,目前还没有大肚子,感觉这种便宜电池凑合用用还行,质量有好有坏、不能一概而论。那个dupu电池也差不多,当时买来比武警的暴力,但现在感觉还不如武警的有劲,飞起来有些偏软了,感觉很明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公头脱焊了,正常。每天都插母头,一定要仔细检查啊,肾亏不能飞

说的很有道理,不过难不成没过一段时间都要重新焊接一次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武警电池是去年6月份买的,当时买了两块,都飞了大概不到50起落,但其中一块已经感觉力量和飞行时间不 ...

我的也是 买了两块电池
有一个现在悬停就是3-4分钟的样子
另外一块7-8分钟
充电的时候 第一个一般能冲进600左右 第二个能冲进1000往上 放点截止电压时3.6 也好像是3.7 记不清了
反正两个电池差别挺大
我还以为是个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