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越450装机问题

楼主(2013-06-12):
在这里问下大家.所有的拉杆是不是都要一样长
http://player.youku.com/player.php/sid/XNTY5OTQxOTQ0==.html

网友:
好久不玩了,凭记忆,供参考
不能拧紧的螺丝,打螺丝胶;舵机应该两个动,因为是PCMM斜盘混控;拉杆可以先预置成两侧一样长,装上后再微调。总之,LZ还应多潜水

网友:
楼主的视频解说很幽默,让人忍不住想笑,不过录得不错。

1. 尾巴那块不能拧太紧,否则尾巴不顺畅,差不多就行,要用螺丝胶固定。
2. 尾桨稍微紧点,不要让尾桨那么甩。
3. 是舵机不是鸵机
4. 推油门两边都动是正常的,因为集体螺距的原因,三颗舵机应该同时同步运动。
5. 舵机响也是正常的,因为是数字多机的原因。哈哈笑死了,楼主的语言太有幽默感了。

网友A:
1保证活动的情况下尽可能紧,螺丝都是要打螺丝胶的。
2 推油门,三个舵机都要动,不动才有问题
3 舵机响是正常的,陀螺在调节
4 3个短拉个是舵机到十字盘,长拉杆是十字盘到桨夹的,不过看你用正反牙的螺杆代替了,所以没用了

网友:
您好像在教学  还是多潜水吧   你的飞机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调节  一句两句话也不一定说清楚

网友:
你对装机调机的很多问题还没学到呢,模型会遇到很多的问题,一样样解决吧,不要急于求成。

网友:
呀  呀  呀  呀  广东朋友说普通话真好听啊@@@

网友:
3楼解释得很清楚了,楼主的解说太给力了。

网友:
不懂帮顶,楼主,三个舵机同步的,不动的话那才是***烦

网友:
楼主!你的飞机坏了!扔了吧!!便宜点出掉得了!!去买个车车可以满世界跑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保证活动的情况下尽可能紧,螺丝都是要打螺丝胶的。
2 推油门,三个舵机都要动,不动才有问题
3 ...

4 3个短拉个是舵机到十字盘,长拉杆是十字盘到桨夹的,不过看你用正反牙的螺杆代替了,所以没用了

说明白点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4 3个短拉个是舵机到十字盘,长拉杆是十字盘到桨夹的,不过看你用正反牙的螺杆代替了,所以没用了

说明 ...

那3个短拉杆是舵机臂到十字盘的,长拉杆是十字盘到桨夹的,但看视频上,你不是单独买了正反牙的长拉杆已经装上去了吗,所以那2个长拉杆没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3个短拉杆是舵机臂到十字盘的,长拉杆是十字盘到桨夹的,但看视频上,你不是单独买了正反牙的长拉杆已经 ...

正反牙不是我单独买的,是原配的,你说装那个好

网友:
不管装哪个,,,,有话说,,,不管黑猫白猫,能抓耗子就是好猫,,,好用就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反牙不是我单独买的,是原配的,你说装那个好

正反牙的不用拆下来就能调节,方便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