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WC2.1高配版试飞

楼主(2013-06-12):
貌似没拍好,用气压计定高了,效果不错

楼主:
现在的PID是默认参数,前辈告诉我还需要好好的调制一下,下次应该可以更牛了

网友:
调调调,会更好

网友A:
1分钟就报警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分钟就报警了?

公园人多,先飞了几个架次然后再拍视频结果报警了汗啊,不能休息天飞,不然公园全是人围观,还有小孩子站灰机底下,我真心蛋疼怕万一失控砸下来肿么办,吓死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公园人多,先飞了几个架次然后再拍视频结果报警了汗啊,不能休息天飞,不然公园全是人,蛋疼

也是啊  人多了就都围上来 万一被浆划一下。。

顺便求问楼主,我的MWC,飞起来后, 稍打一下升降或者副翼,机就掉高度,马上碰到地上了,又起来,此时不打舵,油门保持,还是会继续掉高,再起来,如此几个循环,才会稳定,何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是啊  人多了就都围上来 万一被浆划一下。。

顺便求问楼主,我的MWC,飞起来后, 稍打一下升降或者副 ...

你的气压计是否是高配版,就是用高精度的那个气压计那个版本,还有其他帖子说用气压计定高很奇怪最好飞起来3米以上才定的准,再有就是油门给多少也有说法,我一般都是飞油门不多给,然后看看差不多高度,就开定高,起飞时候关掉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的气压计是否是高配版,就是用高精度的那个气压计那个版本,还有其他帖子说用气压计定高很奇怪最好飞起 ...

刚起来时候,还没有开定高,这时候与气压计无关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起来时候,还没有开定高,这时候与气压计无关吧

抱歉,没看清楚,能说下PID设置吗?是自己调的还是用默认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起来时候,还没有开定高,这时候与气压计无关吧

一种是PID调的不是很好,还有一种会不会你接通电源之后没操作2个校准?每次换电池都需要做2次校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抱歉,没看清楚,能说下PID设置吗?是自己调的还是用默认的?

PID 不是默认 自己调过 具体记不清了 只记得都是整数
ROLL  P:4.0,I:0.020 D:23
PITCH P:4.0,I:0.020 D:23
就改了这俩

450轴距 2212 KV1000

好吧 我这个参数看来有问题 再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ID 不是默认 自己调过 具体记不清了 只记得都是整数
ROLL  P:4.0,I:0.020 D:23
PITCH P:4.0,I ...

450轴距有个现成的参数有视频,我记得是P是1.5 D是27你再看一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了 。

每次通电后需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

网友(2013-12-20):
楼主可否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,我的程序都修改N多遍了,可还是不能平稳飞行,而且下降速度还不能稳定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