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能达到派诺特2代飞行效果的DIY推荐配置,支架稳如 ...
求推荐能达到派诺特2代飞行效果的DIY推荐配置,支架稳如泰山。求高手推荐

楼主(2013-06-12):
求推荐能达到派诺特2代飞行效果的DIY推荐配置,支架稳如泰山。求高手推荐

网友A:
DIY的都需要自己调参数啊~

网友B:
山寨的派诺特2代 (鑫讯X30) 自己加飞控 和换无刷电机和电池图传!

网友C:
你的那个支持视频定点,貌似现在飞控还没有吧?

网友D:
那个是用高速CPU处理对正下方的摄像头的数据,实现定点。如今似乎别无二家。
最类似的也就做到光流模块,就是光学鼠标的模块,简单地说,就是分辨率很小,比如只有20*20的摄像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