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,模拟器问题,固朗K7xII代遥控器通道信号丢失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3-06-12):
新手求助,此类情况不知有人知道否?
一、系统情况:
1、电脑系统:win7 64位;
2、模拟器加密狗:12合1,飞鹰,saili控制台程序。
3、软件:XTR和G5
4、遥控器:固朗KDS 7XII代遥控器。
二、故障现象:
      系统安装好,可以进去使用。但是不管在XTR或者G5中,设置遥控器时,都发现“通道1”没有信号
或者显示通道1摇杆已经拨到最右了(实际上它还在中点)。除此之外,其他通道信号都能正常读取,并且
能够正常使用。
      尝试解决:原以为是右摇杆(我美国手)的物理故障,但经过换成日手、反美、反日手来尝试,发现
不是某个摇杆的物理故障,而是所有模式中的通道1都没有信号。
      换了同种型号的模拟器加密狗来尝试,问题依旧。
三、怀疑:1、软件系统安装兼容问题?
               2、加密狗saili控制台程序的驱动问题?
               3、RP问题?

请教各位DX们,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啊?!!!
急等各位DX们。。。

楼主:
消灭零回复,没人知道吗?

网友:
为何不问问卖你模拟器的商家~~~

楼主:
多谢LS,已经送到它家帮我测试一下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LS,已经送到它家帮我测试一下了。

我的也是这个毛病,头疼啊,请问查出是怎么回事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这个毛病,头疼啊,请问查出是怎么回事了吗?

还没寄到了。明天应该有消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没寄到了。明天应该有消息。

我的已经弄好了,
开始怎么调都没有4通道,摇杆动,就是没信号,
后来知道怎么回事了
得先在电脑“控制面板”中的“游戏手柄”里,校正、调试各个通道,
多校正几遍
X轴 Y轴 Z轴 Z轴旋转
然后去模拟器一试,哦了,搞定
4通道的信号出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已经弄好了,
开始怎么调都没有4通道,摇杆动,就是没信号,
后来知道怎么回事了

你也是k7xii控?

楼主:
已解决,换成4合1,今年3月版本的加密狗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