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三旋翼谁用过,点评一下,好用的话我下个月入一个

楼主(2013-06-12):
华科尔出的,接收三    轴一体,不知道好用不,我打算和D10一起入。

网友:
没看到旋翼啊,只有一个接收陀螺仪

网友:
东西是不错。可以入手。能减低飞机重量。亚拓250也新出了一体的3GX就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:
航线和简单的小翻下可以,以前玩过,等技术好了,换V8吧

网友:
三 轴=三旋翼,慢慢看吧

网友:
能用,设置超简单,但尾巴偏软。我有个无修无拆的,不是devo版,有兴趣200出给你。

网友:
为什么 这段时间  都说 三弦翼  能一样吗?

网友A:
我朋友有一个9新的150包邮给你

网友:
手里有俩,用起来蛮方便的,主要是小机用起来布线很简单,5根线搞定。
建议收二手,全新价非常坑爹。

网友B:
能用,能飞,也挺稳。但是不能在电脑上调机,可调参数很少,调机不直观。总体来说不如小姨子加卫星。接线也很少。

网友:
用过的兄弟能不能说好所和zyx比有什么优缺点?二手的两种价格都差不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能用,能飞,也挺稳。但是不能在电脑上调机,可调参数很少,调机不直观。总体来说不如小姨子加卫星。接 ...

zyx好在哪些方面?

网友:
2702V可以的,不过需要数码舵机,小鸡 用的5克 数码舵机选择很少,不像模拟舵机大把选。调试比较方便,航线,小翻都可以的,初学者用很不错哦

网友D:
求科普,什么叫三旋翼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求科普,什么叫三旋翼?

是“叁轴”被系统自动改成三旋翼了

网友:
我实验一下,“三旋翼”

网友:
我靠,还真的被系统自动给变了

网友:
变态论坛,哈哈

网友:
我也试验一下, 三那个轴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zyx好在哪些方面?

zyx功能上和调试方法上与VBAR等高级的三旋翼是类似的,可以用电脑调参,手机蓝牙调参。调试直管,可以调节的东西很多。不但可以调节感度还可以调节敏捷性等手感问题。性能上比你那个要好的多,用d10这类控的话可以刷空后用DSM2卫星接收和小姨子连接,接收才二三十块钱一个。劝你别用华科尔的那个,华的那个是刚出现三旋翼时推出市场的产品,功能上还不全面,小姨子那些是三旋翼比较成熟以后推出的产品,各方面都比较好。

网友:

引用 网友B:
zyx功能上和调试方法上与VBAR等高级的三旋翼是类似的,可以用电脑调参,手机蓝牙调参。调试直管,可以调节 ...

感谢指点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能用,能飞,也挺稳。但是不能在电脑上调机,可调参数很少,调机不直观。总体来说不如小姨子加卫星。接 ...

加卫星起什么作用的?望赐教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加卫星起什么作用的?望赐教

卫星就是接收机。普通接收机连陀螺仪要3条线。卫星接收只要一条线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卫星就是接收机。普通接收机连陀螺仪要3条线。卫星接收只要一条线。

在功能跟陀螺仪工作效率上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在功能跟陀螺仪工作效率上有什么区别吗?

没区别啊,还是接收机。只是减少了很多线。要是minivbar上用卫星,可以吧通道让出来接电调和定速器。这样就能用陀螺来定速了。

小鸡无副翼最怕的就是布线能减少线就很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朋友有一个9新的150包邮给你

devo版的吗

网友:
沒記錯的話rx2702v應該不會理devo10
devo系列的3軸接收後面都有加-D

网友:
我也试一下,三旋翼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接收和三旋翼 一体~~~楼主没必要这么节约吧,,,,,,

这不是节约了,接收+三 轴插线太多,而且一体的我估计重量也会少一些。

网友:
三 轴 陀螺仪

网友:
三旋翼时代到来...

网友H:
我也试试"三旋翼"

网友H:

引用 网友H:
我也试试"三旋翼"

我艹难道还是因为前一段帝都出的事怕被查水表?

网友:

引用 网友H:
我艹难道还是因为前一段帝都出的事怕被查水表?

三旋翼四旋翼五轴八旋翼。轴。轴。轴。一百轴。横轴。主轴。尾轴。轴心国

网友:
我也试验一下, 三旋翼=三~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