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有没有除了用舵机TX100遥控快门的办法

楼主(2013-06-12):
如题,TX100没有红外遥控快门,除了用
舵机
方法,还有别的方法吗,谢谢

网友A:
拆了,引出线来,上遥控开关。

网友B:
对,遥控开关

楼主:
只有接线的办法吗

网友C(2013-08-07):
引用 网友A:
拆了,引出线来,上遥控开关。
怎么做呢?学习一下

网友D:
还可以用无名指按操控快门

网友E(2013-09-12):
看贴回贴,避免炸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