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入个充电器,请大家给个参考Icharger306B与IMAX B6 DUO以及配什么电源及充电器转接

楼主(2013-06-12):
最近买了两块RFI 3S 4S 6S 5000MHA 20C放电 6C充电 LIPO聚合物锂电池 动力电池,以前有两块6S  8000mha的,质量不好,标8000,实际直冲进去3500多一点,考虑充电器需要更新了,目前使用的飞科达 IMAX B6充电器要冲一夜,看了一些资料,论坛里的帖子,PL8  PL6太贵了,全套配电源要3000大多。自己选了两套组合。        方案一:Icharger306B   30A 1000W 一般卖1000左右,配上DELL 戴尔正品 DC 12V 50A 直流大功率开关电源750W一百多,总价1200以内。
方案二:IMAX B6 DUO
400W双路平衡,充电电流:0.1-10A×2,价格一般650元,配上DELL 戴尔正品 DC 12V 50A 直流大功率开关电源750W一百多,总价800以内。锂电并充板几十元一个。
请大家积极参与探讨,有没有更好的方案。

楼主:
为什么都用 , DELL 戴尔正品 DC 12V 50A 直流大功率开关750W电源,因为Icharger306B在12V输入时最大功率是500W,与IMAX B6 DUO 的400W差不多。还有就是价格好。最低网上才114包邮。相比航模店卖的电源要便宜好多的。

网友A:
什么配置先不说,给你一个充电器与电源之间的搭配建议。

电源永远要留有30%的余量,即1000W的充电器,要配上1300W以上的电源。

另外,很多电源在低于某些电压时,最大输出功率是达不到最高的,例如306B,起码要有18V以上的电源才能达到1000W(好像是18V,忘记了),你用12V电源去推,只能有一半左右的输出功率。其实有很多不到300元的27V电源可以选择,功率够大。

最后,说说我的建议吧,其实306B够用了,就是电源配个高一点的吧。

网友:
我用B6的

网友:
不懂  顶一下

网友:
206B+1500W 基站拆机电源的飘过。。。。

严重推荐ICHARGER。。。不错的。。嘿嘿

网友B:
306b+台达27v 35.5a适配器。
说实话,原来换306b只想用17a充6s,结果现在外场随便就27a开充,27a充电不到8分钟一块。计划往往跟现实有点差距,选东西余量留大一点还是好。

台达27v 35.5a才150包邮,相比之下也没高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配置先不说,给你一个充电器与电源之间的搭配建议。

电源永远要留有30%的余量,即1000W的充电器,要 ...

感谢你的指导与推荐,看了你很多的帖子,也学到了很多知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06b+台达27v 35.5a适配器。
说实话,原来换306b只想用17a充6s,结果现在外场随便就27a开充,27a充电不到8 ...

谢谢,指导,我看看台达27v 35.5a适配器,修改一下方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一下,台达27v 35.5a电源哪里有卖啊?

LZ果断306B,B6 xxx不是一个档次的。306B要大功率充电高压输入必须。通信电源淘宝多的事。

网友(2013-12-18):
引用 网友B:
306b+台达27v 35.5a适配器。
说实话,原来换306b只想用17a充6s,结果现在外场随便就27a开充,27a充电不到8 ...

多大电池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