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VO 7E 改3段开关失败,高频头怎么外置

楼主(2013-06-12):
接下来高频头应该怎么接了啊 应该接对了才是啊居然2个通道还是没开。DEVO 7E 改3段开关失败 反复焊接了2次  那2个按钮都没反应,高频头怎么外置

网友A:
我改了、用原装的601接收机 连续3天失控3次 距离没问题、都是一样的近距离没了油门、炸鸡3次、

网友:
按钮的电缐皮破了好長

网友:
一起学习。共同进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改了、用原装的601接收机 连续3天失控3次 距离没问题、都是一样的近距离没了油门、炸鸡3次、

你是电阻跳线了么?高频头怎么改外置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改了、用原装的601接收机 连续3天失控3次 距离没问题、都是一样的近距离没了油门、炸鸡3次、

啊?!不会吧,我也是买了原装的601接收机准备使用呢,拉距没有问题,400米无压力。
您的是多远失控的?吓得我都不敢用了,您感觉是遥控距离问题?还是程序问题 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啊?!不会吧,我也是买了原装的601接收机准备使用呢,拉距没有问题,400米无压力。
您的是多远失控的? ...

感觉还是程序问题、失控后飞机舵面都有反应、唯独没有油门、必须重启才有油门 、601可以确认没问题、以前对接D8S一直在飞、我还设置了固定ID 、3次失控都是一样的状况、毫无征兆的失控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感觉还是程序问题、失控后飞机舵面都有反应、唯独没有油门、必须重启才有油门 、601可以确认没问题、以前 ...

没想到才过了一天,问题性质就有了巨大的转变,我回去好好查查程序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想到才过了一天,问题性质就有了巨大的转变,我回去好好查查程序。。。

G大千万别误会哈、我没有别的意思、这套飞机一起对频D8S一直在飞、没有问题的、刷了固件共计飞行3天、每天6电 、第一天最后一电失控、第二天第5电失控 第3天第一电就失控、把鸡鸡捡回来发现除了油门外别的通道都有反应、3次状况都是一样的、没动力掉下来、我今天找厂家要了原厂固件、刷回去再试试、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、您的固件功能确实很强悍、我发帖的目的也是想大伙出力来解决问题。

网友(2014-03-29):
三档开关失败可能是你二极管的原因!!换别的型号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