排震30年

楼主(2013-06-12):
排震30年,终于到了最后一步,大神来帮忙

楼主:
推油门,机器低频大幅度抖动,问题是十字盘还是旋翼头,刚换的中联,主轴什么轴承什么,都刚换新的

网友A:
30年啊~ 三十年哦! SPORT ,FBL , 主轴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0年啊~ 三十年哦!
大神来捧场,鼓掌~~~~~~~~~~~撒花

网友B:
检查一下主轴轴承座的轴承虚位和安装座的位置,感觉你要换轴承了,我平均炸2次就换一次轴承的说

网友C:
不装十字盘是不是就没有这么抖了,我之前有个飞越的十字盘就是这样不同心

网友D:
换个十字盘吧 别冰人的 或者7075的 都很好

网友:
排震三十年?地震局的吧

网友E:
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表现就是十字盘在那里扭动。后来发现时十字盘中间的鱼眼轴承矿量太大。换了一个十字盘就好了

网友F:
没遇到过

网友G:
不是主轴座就是十字盘问题

网友H:
检查有没有双桨(童鞋出手,震动逃走)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虾,应该是十字盘的问题

网友I:
一看就知道十字盘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