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源的问题,请用过服务器电源的达人指教

楼主(2013-06-12):
刚刚入了一个PL6,之前听到有人说可以用服务器电源给他供电,于是就从网上入了一个DELL的1.4KW服务器电源,悲催的是回来后发现,这个东西上电后不像普通的直流电源直接就可以用,需要启动,否则输出一直都是2.2V,根本点不亮PL6。到专门的电源网站查了一下,说类似的服务器电源可以通过短接3.3伏的端子和地线来尝试启动电源,我试了各种方式都不行;然后发现有一个稍微宽一点的端子上面能够输出12V,于是想这个是不是反馈电路或者类似启动电路,于是就把这个12V和正的输出连接起来,发现正极上有了稳定的12V电压,而且可以带上70W左右的负荷,以为OK了,于是就尝试长时间充电测试看有没有问题,谁知过了一会电源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,好像是继电器在想,接着PL6显示电流变负了,明显是输出电流没有了,电池开始放电了,赶紧把充电关掉,停止测试。又试了一下PL6没有烧掉,电源也还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电源还是不能用来给PL6充电,各位有用过的达人给支个招吧,多谢~

楼主:
电源全貌:

金手指,靠里面的是地线,外面额是正极,为了输出大电流,我在上面打了孔,正极的孔比较靠外.

电源铭牌,从上面可以知道电源的型号和参数,请有用过的达人支招,多谢~

楼主:
刚才的图片倒了,重新上一张正的,

网友:
为何不问问卖家,他应该是懂的。

楼主:
卖家也不懂,他说他们只是把服务器电源直接插进机架,没有像我这么用过,已经打了孔,就不好退了~

网友:
12v下pl6也不能爆发出全部功率啊,这适配器买的不太值得。

楼主:
服务器型号:DELL PowerEdge C6100

楼主:
呵呵,我当前飞450用不了那么大的功率,另外48V电压太高,有点危险,所以就选了12V!

网友:
天阿
真是折腾

网友:
买服务器电源前,怎么不搜搜论坛帖子?之前有很多这样的介绍帖了,你买这个,算是废了。

楼主:
悲剧了,还以为什么电源都可以呢,

网友:
200块的台达什么的多好,何必买这种

网友:
。。。输出12V给PV6用。。你真有才

楼主:
有个同学是搞服务器电源开发的,刚刚把资料发给他,让他看看有没有办法,

楼主:
12V很普遍啊,不但给PL6可以用后面也可以作为单独的电源引出来做其他用途,当然之前没有做好功课搞出这么多麻烦,

网友(2014-04-13):
用服务器电源改造,一定要知道怎么改采取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