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精灵自动逆时针旋转,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3-06-13):
    折腾了近一个月,加上了2轴无刷云台,换了1038桨(剪过并精心做了四桨平衡),配上了2块3S 2200电池,刚升级时问题很多都被我一一化解,云台也调的很稳了。

   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:空中悬停时,飞机相当稳定。可在不动方向杆的情况下飞直线机头就时不时的自动逆时针转动,最严重一次在飞行了7分钟后竟然看着它逆时针转了170度又回到了起飞时的角度,这是为什么? 如何调整?

   我校正过指南针,调参软件里做过普通和高级校正,但都不能解决问题,对了,其中有一对对角同向电机要比另一对温度高不少,它的反扭力刚好是顺时针。

   求高手指点!

   刚才出去用DJI原装PHANTOM桨飞了几个电池,问题一样,看来不是桨的问题。

网友A:
剪桨实在是一个不明智的作法   同一槳单单要平衡已经不容易了  更别说四个桨都要平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剪桨实在是一个不明智的作法   同一槳单单要平衡已经不容易了  更别说四个桨都要平衡了

    买不到成品桨用啊,之前在淘宝买过一组9047碳桨,回来一测四个桨严重不平衡,装上飞机试飞结果把我脚架都振的看不清,就退货了。 又去另一家买了9047桨,结果接口不对装不上,大家有好介绍吗,感谢了!

    只好剪桨,剪后没做平衡时振动严重,后来买了磁悬浮桨平衡仪及天平,把四个桨做的完全平衡,且长度和重量完全相同了,飞起来非常稳一点也不振动。

    现在的问题就是飞直线时自动左转(悬停时不会),不知是不是因为其中两个桨我用沙板打磨的不光滑了造成阻力大了?可我是在桨背打磨的呀。

楼主:
刚才出去用DJI原装PHANTOM桨飞了几个电池,问题一样,看来不是桨的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您好!请PM您的QQ给我。

楼主:
今晚换回原装的白色遥控器,把感度调回默认值,然后重新做了一次高级校正,再装回1038桨,去外面试飞了两个电池,似乎问题解决80%了,飞正前正后正左正右,再也不会自动转向,但向左前飞及右后飞时,还有一点点自动转向的情况。但基本能接受了。

现在推断出以下几个原因之一造成自动旋转:
1、之前高级校正时没关闭图传,所以图传的风扇的振动影响了校正的准确性。
2、之前的接收机是T8FG的,我把它用3M胶粘到了飞控的侧面,下面悬空,估计是给飞控造成干扰。这次成功测试是把它整个给拆了,用回DJI原来的接收机。
3、感度,之前设成125,125,60,150. 本次恢复成默认值全是100.

以上三点不知哪个是原因,明天我换回T8FG的接收机再试试。

楼主:
昨天用DJI技术支持2的建议感度调整好,一直下雨不能测试,今天下午雨停立即测试:

感觉似乎很不错哦,原来感度对这飞机自旋转也有影响?现只要飞直线,无论直飞斜飞都不再出现自动左旋转,不过其中两对角电机还是比另外两个热不少。

另外:
把横滚与俯仰舵360度逆时针快速旋转时,飞机就跟着逆时针旋转,反之顺时针时,飞机也顺着转,不知这是四旋翼的共性吗?

网友(2013-07-15):
感觉剪浆后的动态平衡比较复杂,业余条件下很难检测调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