悟空失控,请专业人士看看!

楼主(2013-06-13):
我配置:悟空、IOSD、DJI5.8G图传、FUTABA T8FG、2并5200电池、飞越机架、飞越云台、总重量6.7KG,第一节电池正常起飞、及降落,飞第二节时,掰杆不起动,等一会,重试,发现掰迟了2秒启动,然后推杆过中一格、起飞,突然冲天、收油过中、换GPS模式、单保持悬停,突然掉高、努力调整高度,这是发现控制反映特慢,掉高、后来遥控失灵干脆失灵、再降到离地面2米就高直摔地面(没多大喜欢),马上拉油门到底、转慢2-3秒、突然又加速,马上用手按住飞机、避免再起飞、这是感觉遥控器失灵、再等下电机终于停了。想重新校准指南针,在手动与GPS直接迅速切换,无法进入,这样是了很多遍,无用。只能回家、等了一会、在上电、启动正常、单有了阴影,不敢再飞了,请求帮助!

网友:
是飞控的问题吗?严重关注,我的悟空还没装到550E DFC新机上呢

网友:
反厂检查一下,看是不是飞控的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您好,请pm您的QQ给我,谢谢

楼主:
我的Q:59863649

楼主:
我有IOSD,现在不动飞机了,看看那个数据

楼主:
DJI技术,看看那个数据我要提供那个数据,请Q我,急!现在不敢飞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JI技术,看看那个数据我要提供那个数据,请Q我,急!现在不敢飞了

已加

网友A:
大疆技术麻烦能不能把每次处理结果发在贴子上

网友:
不怕有问题,就怕捂着问题,解决问题,大家一起进步

楼主:
那个模有能分析数据,我可以提供

楼主:
IOSD的数据

网友:
灭口。等我们炸鸡

楼主:
谁人有数据分析能力,我提供数据帮我分析下

楼主:
经大疆分析,初步定位遥控器问题或干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疆技术麻烦能不能把每次处理结果发在贴子上

不敢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个人感觉应该也是遥控器问题,至于是干扰还是什么的还真不好说,我个人建议你暂时别用那控飞,如果有条件接上一些设备进行检测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干扰,futaba的2.4G是跳频的,当信号被干扰,它保持当前状态不动,还是不停地跳频,等跳到没被干扰的频点时恢复通信。楼主说的反应迟了2秒估计就是被干扰,2秒后跳到没被干频的频点成功接收到一次信号,动作。 因为在被干扰的过程中,楼主是不停地动摇杆的,所以等下一次成功接收信号时,摇杆的位置相对于上次断信号的位置是跳跃了,所以楼主会感觉电机是突然暴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