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0轴传版怎么换成碳纤尾管?

楼主(2013-06-13):
碳纤尾管的内径比原厂管稍小一点点,尾传动的轴承塞不进去啊?

网友A:
轴转就不建议换了 因为要换就换厚的那种,10*12 的,轴承套就变得太大了,装不进去的。如果是11*12的会震死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轴转就不建议换了 因为要换就换厚的那种,10*12 的,轴承套就变得太大了,装不进去的。如果是11*12的会震死 ...

11*12一看就用过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轴转就不建议换了 因为要换就换厚的那种,10*12 的,轴承套就变得太大了,装不进去的。如果是11*12的会震死 ...

同意,用铝管就好了。碳纤的共震很厉害

网友B:
用戒刀片切除轴承胶套上面的一条条的凸出,轴承用502粘好在传动轴上,胶套表面上油,
往12X10的碳纤尾管里面推就行了,一点问题都没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戒刀片切除轴承胶套上面的一条条的凸出,轴承用502粘好在传动轴上,胶套表面上油,
往12X10的碳纤尾管里 ...

多谢了。回去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