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收机电压问题

楼主(2013-06-13):
新买的JR RG411BL看盒子上写工作电压4.5-8.5V, 用了2S锂铁电,测试了几次再接电源发现灯不亮了,是烧了吗?应该用多少的电压?

网友A:
重新对码看看。

网友B:
烧了要冒烟的吧

楼主:
对不了,插了电池完全没反应,灯不亮也不闪

网友C:
不会是瞬间电流不稳 给烧了吧

网友D:
JR所有的2.4Ghz接收机工作电压都是4.5~8.5V,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完全没有问题。
考虑到4.8V的镍氢电池放电到4.5V会没电,建议在4.8V以上使用。
注意不要将电源插错甚至插反。以免发生意外,损坏接收机及接收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