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NAZA M 刷 3.12固件上8旋翼的么?

楼主(2013-06-13):
有用NAZA M 刷 3.12固件上8旋翼的么?请教使用情况。

网友A:
最近帮朋友调NAZA M,貌似NAZA M只有6个电机电调接口。还有两个是给二轴云台用的。
备注,我朋友的是红色版本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近帮朋友调NAZA M,貌似NAZA M只有6个电机电调接口。还有两个是给二轴云台用的。
备注,我朋友的是红色版 ...

可以 教我怎么调吗

网友:
顺带问:支持Y4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