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四旋翼电机电调布局问题请教

楼主(2013-06-13):
本人比较喜欢简洁风格的布局,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布局电机电调的位置的,想了解下电调置于中心板内部是怎么布局的,最好能上图,感谢!!!

网友:
买套650pro先学习吧。

网友A:
楼主懒了一点吧,潜水好好学习,自己反复摸索,经验就会出来的,审美观是自身就有的,经验是积累的,不动手,不多摔几次,永远做不出好飞机

楼主:

引用 网友A:
楼主懒了一点吧,潜水好好学习,自己反复摸索,经验就会出来的,审美观是自身就有的,经验是积累的,不动手 ...

楼上说的有道理。

网友:
3楼说的没错

网友:
飞行器讲究安全可靠和性能,不是很讲究美观,建议关注干扰和散热。

网友:
额。。。表示电调放中间会比较坑。干扰问题。。。。还有就是,电调输出和电机的距离越短越好。长了因为引线之间电容,可能会影响换相。

网友:
简单的模仿,来得快,去得也快,因为你不可能体会其中的乐趣与艰辛

楼主:
感谢各位指导

网友:
多看看老鸟的机机 就会学的差不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