亮一下俺的飞越650

楼主(2013-06-13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沙发自己坐。。。有个问题。飞越的脚架太脆了,小摔一次碳纤管就断了,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?

网友A:
没那么脆吧

网友B:
要看你怎么摔了,空中1M和10M掉下来肯定不一样了

网友C:
我对脚架的经验是:脚架的着陆覆盖点必须大于整机投影区的三分之二,否则大风天着陆容易侧翻;这种有点倾斜度脚架受力点强度必须大于整机重量的2倍以上,否则单点倾斜受力时容易折断;倒T型脚架我刚开始制作,感觉受力点有三个,不加强好是会折断的。
优秀的脚架不是很强结构的粗壮脚架,而是设计合理的轻便结实实用的脚架。
机架也是如此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对脚架的经验是:脚架的着陆覆盖点必须大于整机投影区的三分之二,否则大风天着陆容易侧翻;这种有点倾斜 ...

讲的好呀。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沙发自己坐。。。有个问题。飞越的脚架太脆了,小摔一次碳纤管就断了,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?

作为一个钓鱼人深知碳素竿没有玻纤竿耐用,玻纤可以弯折到碳素达不到的角度并且不断,玻璃钢更有柔韧性,但是在重量上玻璃钢就不如碳素了!没办法 想要耐用但重量就上去了,想减轻重量又耐用就多准备几根碳管吧,炸了直接换!不过网上奸商太多,和航模沾边的东西就贵了,一套四旋翼 碳素的做工和用量以及工艺还不如一支中低端的鱼竿,价格却是鱼竿的几倍(仅限碳管部分)!

以上均属鼠标和键盘抽风与本人无关,请勿对号入座!

网友E:
请报一下配置,谢谢!
起飞重量多少?貌似朗宇2216电机配11寸桨?电池多大容量多少S?续航多久?

楼主:

引用 网友E:
请报一下配置,谢谢!
起飞重量多少?貌似朗宇2216电机配11寸桨?电池多大容量多少S?续航多久?

内容玉兔2,朗宇x2216  880kv,1147桨,2200电池大概2/5油门能起来,时间都没测过,应该5到6分钟。

楼主:

引用 网友A:
没那么脆吧

内容电机座管还行,脚架管太脆了

网友:
有创意,超实用的思路,顶起!

楼主:

引用 网友D:
作为一个钓鱼人深知碳素竿没有玻纤竿耐用,玻纤可以弯折到碳素达不到的角度并且不断,玻璃钢更有柔韧性, ...

内容说的对啊,淘宝就是个坑,啥东西挂个航模的牌子价格就不一样了。

楼主:

引用 网友C:
我对脚架的经验是:脚架的着陆覆盖点必须大于整机投影区的三分之二,否则大风天着陆容易侧翻;这种有点倾斜 ...

内容讲的好啊

楼主:

引用 楼主:
内容玉兔2,朗宇x2216  880kv,1147桨,2200电池大概2/5油门能起来,时间都没测过,应该5到6分钟。

内容起飞重量估计1.2kg

楼主:

引用 网友B:
要看你怎么摔了,空中1M和10M掉下来肯定不一样了

内容就1米多一点摔得,悬停的时候去拨开关,一不小心把油门杆给带下来了。。没救回来

网友:
这机架强度如何??我F450  配2212电机  1047桨  机架振动有点大。。浆平衡器也用了  自己也慢慢配平  振动还是大  怀疑机架强度不够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作为一个钓鱼人深知碳素竿没有玻纤竿耐用,玻纤可以弯折到碳素达不到的角度并且不断,玻璃钢更有柔韧性, ...

好思路,可以去鱼竿区找找能用的材料
再平常的东西,沾上航空俩字身价就翻番

网友:
LZ不如换个钓鱼竿的管子试试,老高有道理,blackbirds有创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