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在用e543直流电机

楼主(2013-06-13):
在用的各位用什么电源,电压调多少?

e543没想像中的力度,用50v左右的电压切个层板试机只能1.5mm深且f值200!不然切不动走位!

网友:
力度挺大,你没说你用啥刀具。。。。。。6mm的刀还是雕刻刀?还是别的刀?

还有,你的电源是啥电源。。。。是不是电源不够力。。。。。50v电源驱动电机,需要4A以上的电流输入吧

网友:
e543电压可以到110V啊,你是不是电压低了?

网友:
好像是电源电压低了吧

楼主:
48V 7.5A 0-56V可调压开关电源,  用双刃直刀

楼主:
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电源呢?

网友:
起码90v电压

网友:
我也是60v直流电源5a的。比那个更小的电机强。

网友:
切不动走位是转速低了

网友:
80v 很好用

网友:
电压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