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50 连接求助

楼主(2013-06-13):
高级参数上的高级校准连接收器老是弹出
错误29

遥控器摇杆中位误差过大导致无法启动电机解决方法
如果出现遥控器摇杆中位误差过大时,这将导致您执行掰杆动作时无法启动电机,无法起飞飞行器。同时LED红灯持续不断每秒快闪4下提醒。
导致遥控器摇杆中位误差过大的原因如下:
(1) 开机上电时有摇杆不在中位(不检查油门)。
(2) 遥控器摇杆被微调过导致中位较大偏离,例如Futaba遥控器中SUB-TRIM被调动过。
(3) 遥控器行程存在较大的不对称。
针对原因(1),请将遥控器摇杆都放在中位,并重启飞控,重新记中位即可。如果问题继续,则可能是原因(2)或(3)导致的,这时需要调整遥控器的输出范围并连接调参软件重新校准。步骤如下:
(1) 您可以在调参软件->基础->遥控器->命令杆校准中,推动各个摇杆到端点位置,即可在调参软件中看到A/E/T/R哪一个没有到达最大值。
(2) 请根据您的遥控器说明手册,调整摇杆通道的最大行程量使调参上显示的滑块可以到达两端。
(3) 给飞控系统上电重启,注意一定要重新上电。
(4) 重新通过调参软件再次校准遥控器摇杆。

试过了还是搞的不太懂 我的是 dx7+ar9300接收器,命名干校准全在中心绿色的
还有E通道可以100%down但是就90%up

楼主:
有人可以教我怎么调吗 我的QQ413661445
研究了几天都连不上

网友A:
调整这个,在摇控上调一下砣量值,这通道要用三挡开关的每档对应标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整这个,在摇控上调一下砣量值,这通道要用三挡开关的每档对应标注的。

现在是这样了 但是问题还在,也是错误29. 现在的naza是快闪3下红色led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是这样了 但是问题还在,也是错误29. 现在的naza是快闪3下红色led

调的不对啊,每一档所在的位置还不对。我的就是这样处理好的。你先把这个处理好。是在控上调通道的值来改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的不对啊,每一档所在的位置还不对。我的就是这样处理好的。你先把这个处理好。是在控上调通道的值来改 ...

三个都在姿态了,但是还在快闪LEd红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三个都在姿态了,但是还在快闪LEd红灯

这步就去去看说明书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步就去去看说明书了

就是看 了说明书还是搞不懂

网友:
连调参 提示什么错误哦?

网友B:
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遥控器。希望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。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80723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遥控器。希望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。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 ...

我用的是 dx7+ar930接收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