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ONE尾抖想外接陀螺仪求助

楼主(2013-06-13):
最近ACEONE尾抖的不行了,非规律性的尾抖,开始从机体上找问题,后来换了机体和全部遥控设备现象还是一样,在IMU里面加了一层非常薄的海绵,现象有所好转,不过还是会有非规律的类似金鱼尾的现象,有的朋友建议使用外置陀螺,我的理解就是尾舵机避开飞控,从接收机直接出来信号控制陀螺,但是这样的话只能设置失控状态为悬停,不知这种理解是否正确?谢谢各位的帮助!

网友A:
嘿嘿,ACE one就这样,正常模式锁尾很差,不过切增稳模式会好很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嘿嘿,ACE one就这样,正常模式锁尾很差,不过切增稳模式会好很所

怎样叫切增稳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样叫切增稳模式

楼上的朋友的意识应该是使用姿态模式

网友C:
呵呵  上图    新装飞机   还是老鸡--之前木有? ··最近才出现? “砖家”给你点评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呵呵  上图    新装飞机   还是老鸡--之前木有? ··最近才出现? “砖家”给你点评下!

感谢指导,故障现象是:姿态或GPS模式下,正常航线或悬停时尾部会突然抖动几下,随即又恢复正常,有时发生频率间隔在10-20秒,有时半分钟左右,以前基本没有,或者不明显,400多起落后,去年升了无副翼系统后就出现了,RJX800的机器,从新换了台新机器,以及所有设备,电机,电调,尾舵机等等,现象依旧,在IMU里加了一层薄海绵后,略有好转,IMU已返厂 更换减震绵,回来了再试.稍后上传一小段视频,烦请各位帮忙分析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指导,故障现象是:姿态或GPS模式下,正常航线或悬停时尾部会突然抖动几下,随即又恢复正常,有时发生频 ...

以前不会   之后会的  飞机也换了还摆尾? 还是间隙性的摆尾··  返修回来再试试  这个到时不多见的情况  关注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指导,故障现象是:姿态或GPS模式下,正常航线或悬停时尾部会突然抖动几下,随即又恢复正常,有时发生频 ...

解决机体震动的问题就没有了,我的是亚拓700,尾巴锁得很好,没有抖动

网友D:
我的也是亚拓700,开始也是尾巴摆动,想了各种办法都没有解决,(期间也使用过不走飞控的外置陀螺仪)后来尾桨升级双推后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也是亚拓700,开始也是尾巴摆动,想了各种办法都没有解决,(期间也使用过不走飞控的外置陀螺仪)后来尾 ...

我将尾舵机移至尾部了,在金鱼尾不发作的时候感觉确实有所提升,但是无法解决尾抖的问题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将尾舵机移至尾部了,在金鱼尾不发作的时候感觉确实有所提升,但是无法解决尾抖的问题

我也这样做过,也一样没有彻底解决,最后换了双推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这样做过,也一样没有彻底解决,最后换了双推就好了。

谢分享!好的,有空了折腾设计双推,(RJX没有双推配件)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皮传?

轴传

网友:
3旋翼阿兄弟

网友(2013-07-19):
我觉得直机还是用三轴云台效果才能出来,两轴不行...........个人愚见,仅供参考

网友:
尾巴调不好与陀螺仪没有直接关系,一般都是震动原因,玩直升机的都知道这个问题,第一件事就排除震动,地面拆下大桨空转。油门100%空转,尾垂翼不能有重影,手能拿住,这样就过关
排除震动如果还有问题,就检查尾推滑套,尾桨夹,这些都要顺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