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用0.1平底刀雕木头,针尖总折,怎么办

楼主(2013-06-13):
木头是酸枝木,比较硬,刀是4元钱的普通刀,要买更贵的好刀么?
另问:步进电机连续工作3小时,温度到75度,有问题么?

网友:
断刀的话 看是不是跑得太快 主轴转速太低 吃刀量太大了
75度是正常温度

网友:
跑慢点,  提高主轴转速, 检查刀尖跳动, 从这三方面着手,可以有效解决断刀的问题.

楼主:
主轴5000转,慢么?深度2mm一次下刀 ,酸枝木。

网友:
主轴15000转差不多,有些普通刀是容易断,三刃刀稍好点。

网友:
转速,下切步距,行距,深度2mm是分几次下刀

网友:
你的进给速度呢?

网友:
酸枝木  5000转  0.1尖刀。。。

要是我干  一层最多0.5mm  F800

基本上就是我能理解的极限了

网友:
我一般是1.8万转.  深度6MM以内都是一刀下.  F1500左右.

网友:
用钨钢棒打一下刀尖跳动吧,可能是刀尖不同心
不要盲目相信淘宝的刀的质量,雕木头而已,也不是越贵的越好

楼主:
推荐个刀吧

网友:
我的刀都是自己D的 刀柄5MM和6MM都有 我感觉主轴转速越高 出来的作品越光滑 刀痕越不明显

网友:
我銑鋁合金用0.2尖刀 S10000 F400 每次下刀0.05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轴5000转,慢么?深度2mm一次下刀 ,酸枝木。

买好刀 有专用刻字刀  你的吃刀量太大  建议几十道一刀  0.2mm左右

网友:
0.1的平底尖刀我雕刻ABS一般F700,S18000,下刀从没超过0.2,几乎不断刀

楼主雕木头一刀2MM,牛。

为什么不先开粗?

网友:
LZ的主轴莫非是E240那种最高8000转的小功率二手主轴?功率小,跳动大,转速低。升级是最好选择。
刀还是钱呢。时间也是钱。心情更是无价。

网友:
一刀下2MM。。。木头也不是豆腐啊。。。

网友:
5000转当然低了 15000以上

网友:
主轴转速低

网友:
振动是造成刀具折断原因。光轴机木雕我吃深2-3mm F400 E240转速8000rpm

网友:
告诉你真正原因。。。第一步开粗 第2不精雕就不会断刀了 这都是新手走过来的过程 祝贺楼主又进一步

网友A:
为什么下深2MM?先开粗然后在精雕,5000转下深0.5就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下深2MM?先开粗然后在精雕,5000转下深0.5就行

因为没必要,如果你认为时间可以花在这种没意义的地方就另说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因为没必要,如果你认为时间可以花在这种没意义的地方就另说

好吧, 你继续断下去吧,多买点刀。。。。

网友:
主轴不行,振动大。
机机不行,振动大。
转速不行,5000转还是小。
吃刀大,2mm太多了。

网友:
我也弄过吃刀1mm的,速度400,转速4000,雕亚克力板,也断过刀尖。
所以你的机机以及这种加工参数,断刀尖也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吧, 你继续断下去吧,多买点刀。。。。

木有断啊,基本都是2mm以上,不过速度有10000多,主轴跳动2丝内,其它也一般,刀都是自己手磨的

网友:
速度是硬伤啊。。。比楼主强点有限,我最多8000转,只能牺牲时间了,好在我不赶时间。

网友:
原来主轴跳动10丝,上刀就断,调整后好多了。楼主这个明显速度太低,换个高速电机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