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ZAM升3.12后搞级校准 提示错误26

楼主(2013-06-13):
NAZAM V1升3.12后搞级校准 提示错误26,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就是故障不能使用的意思

网友A:
你好,错误26 是需要进行高级校准,请尽量将飞机水平放置,连调参进行高级校准,期间勿动飞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错误26 是需要进行高级校准,请尽量将飞机水平放置,连调参进行高级校准,期间勿动飞机。

晕,我是点高级校准时,才弹出“错误26”的。 你这回答怎么本末倒置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晕,我是点高级校准时,才弹出“错误26”的。 你这回答怎么本末倒置啊。
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请尝试把飞控断电放置20分钟后再进行校准操作。

网友:
高级校准时会弹出错误26提示,不用管它,校准完成就好了。

网友:
断电,把飞控放一边睡一晚上。第二天起来再做高级校准就行了。

网友:
我的两套v2,都出现过你这样的情况,明明点的是高级校准,它还会报错误26,叫你高级校准。如果程序能走完,再次高级校准就不会报错了。如果不行,校准完指南针再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正常流程:你升级3.12固件后,断电重新上电,然后做高级校准,待完成后,到外面做个罗盘校准就OK了,只要你操作都正确,这些步骤完成后连电脑,不会再出现错误提示了

网友:
出现这个说明你没等10分钟以上的时间上电,连接调参校准,应该是需要冷启的时候进行校准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。同问啊,,,,,,,,,,,,,现在无法起飞

楼主:
今NAZA M  刷3.12 炸机
姿态下飞着还行,于是切GPS,满星,红灯不闪,  先是小幅晃,然后越来越剧烈,幅度越来越大,最后不受控制。炸了。
真是跟坛子里的其它模友的炸机情况雷同啊。 个人认为这已经到了不靠谱的境界了。

楼主:
忘说了,NAZA M 刷3.12 上8旋翼 轴距110 5008电机 铂金30A 1555碳桨。

网友:
我今天也出現錯誤26依指示是指南針校準在家裡面校準後正常後,只要重新連接電腦又會出現相同問題???只好在外面重新來一次後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忘说了,NAZA M 刷3.12 上8旋翼 轴距110 5008电机 铂金30A 1555碳桨。

支持8悬翼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