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Lv换滚珠丝杆贴 速度会很慢 但是有信心不烂尾

楼主(2013-06-13):
第一步 资料准备   图片都来自本论坛 在此一并感谢

楼主:
拆开托板后 发现X轴托板前后两侧燕尾磨损差别很大 靠近立柱那一侧磨的快平了  靠近外面塞铁一侧还没什么磨损  吓了我一跳 这还没用多少小时呢 都磨成这样 那是不是该贴塑呢?  可是 又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不是我使用产生的  因为我用铣床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 我只用X轴右边 左边几乎就没跑过 而轨道的磨损从左到右均匀一致 所以断定出厂给我就这样的 看来我的使用量完全没必要贴塑了

但是我有个疑问  燕尾槽难道不上磨床的吗? 这么明显的刀痕就直接可以用了?  请高手指点    磨损明显差距比较大 按说出厂前应该不会使用吧?

楼主(2014-12-24):
时隔一年 继续搞

网友:
一年

换滚珠丝杆干嘛用?  本身燕尾品质这样差。

网友:
你这也太久了吧。。。我的25V改好数控都卖了,现在买入PX32,打算明年改数控,国内机床都这鸟样,都是毛坯,我的PX32拆开也是这样刀纹,铲刮后才好用。

网友:
没看懂什么意思?

网友:
许多年过去了......

网友:
孩子都打酱油了!

楼主(2015-05-19):
终于是装回去了  滚珠丝杆完成

楼主:
  滚珠丝杆换到位了 明天装上电机 电脑运转起来

楼主:
我还在坚持完成中

网友:
过程不重要,要看结果。

网友:
不想披**细节?我是BF20短板的,也想换。

网友:
就算7045这样级别的钻铣,燕尾都是不耐用,特别是改了数控磨损很快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