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来来,有同命相连的精灵用户看看

楼主(2013-06-13):
2月份买的精灵,刚开始胆子大,炸机无数,第二次炸机时就把天线炸断了,之后遥控范围就在10米左右了,超10米就自动返航了,可玩性大大降低了啊,谁有解决方案啊?是焊上去还是把天线整个换了?找谁修啊

网友:
  返厂吧,靠谱一点。

楼主:
还有别的法子没?

网友:
同轴天线,自己焊要有点技术

网友:
焊接应该是DIY基本功啊

网友:
这个好处理  剥开线里面是2跟的。 焊接起 用热融胶 给他做绝缘处理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自己焊起

网友:
看技术咯。拿去让修手机的焊接吧

网友:
不是给你胶带让你贴到脚上的么。

网友:
换一根天线吧!这种线断没法接的,打开看下如果是那种带插座拔下来换一根就好了!

网友:
网上有买的天线  买一根从根部换下即可

网友:
自己焊吧,焊好以后最好用热缩管套上,然后用胶带把天线固定到起落架上

网友:
自己水平不行找修手机的给几块钱焊好

网友:
我感觉还是出手吧。多少米。

网友:
拆下来拿去找修电器的焊~不然你扛个飞机去,坑不死你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