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旋翼800轴距,应该用多大桨留空时间长

楼主(2013-06-13):
六旋翼800轴距,4822kv390,apc1238,6s5200电池x1,总重,3.2公斤,现在航线最多10分钟,麻烦大家给推荐多大的桨留空时间长。谢谢

网友:
上6S 10000mah的电池啊

网友:
800軸 用1447 同4114 電機

网友:
桨越大耗电越大

网友A:
800六旋翼 我的4108S 用1440木浆 6S 5200ma电池 WKM飞控 可以悬停 20分钟左右。 航线一般都在17分钟样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00六旋翼 我的4108S 用1440木浆 6S 5200ma电池 WKM飞控 可以悬停 20分钟左右。 航线一般都在17分钟样子。
...

支持开源的飞控!!!

网友:
支持开源的飞控!!!
这个绝对支持, 开源的飞控和DJL的飞控 可能就是算法的问题 控制不变。

网友:
这个电机换1447慢飞桨 好像负载大了点
不知道是否能上apc的1540  这个负载应该差不多

网友:
3.2公斤,试试1540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