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充放电电压·····大家的都是这样吗?

楼主(2013-06-13):
放电最低截止电压 充电最高截止电压
锂离子 2.7v 4.2v
锂聚合物 2.7v 4.2v
锂锰 2.7v 4.2v
锂铁 2.7v 3.6v
镍氢 0.8v 1.5v
各位模友
电池
放电电压都是设置的多少?3.3v吗?

网友A:
镍氢啊。。其实不是看电压截止的。

网友A:
另外镍氢截止1v就好了。0.8有点过。

网友A:
锂聚可以慢慢放到2.7,并且对电池无损。但是对于飞机来说,3.6到2.7就几秒钟时间。到后面放电曲线很陡,很容易过放。所以一般到3.6就下来。

网友B:
3.7就下来了。

网友C:
楼上说得对
小心驶得万年船
电池这玩意 就是个消耗品
没必要去追求所谓极致
何况 虚标是种趋势
厂家给的数据 参考就好
保守使用 才是上上策

网友D:
我也因为电池耗尽刚摔过一次,损失了两块钱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各位分享,看来还是设置到3.7吧

网友E:
一般设置在3.4报警。下来后基本就在3.6左右

网友F:
太低了伤电池。报警一般3.6v,然后放一会回复成3.7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