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第一帖:手工打造四通单桨双无刷直升机<有视频》

楼主(2013-06-13):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roaming/360se6/USERDA~1/Temp/195609~1.JP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试视频:          抗风视频:  看雨后淋湿的红旗 都飘那样,有3级风了吧    :
补充补充机壳造价,全收工打造,平衡系统和控制系统。身形体重:长68cm,高:28cm,宽连炮:22cm.     空机重:160克!      整机重:730克!            造机壳用料价格:垃圾站泡沫一块:1元,热熔胶3跟:3元,胶抢一把:18元,刀片一片:0.5元。油漆两瓶:10元,450脚架铝管:5元。其它的就都是一些平时不要的垃圾了。

网友A:
首先向至高无上的diy精神致敬!但是lz有点点不够厚道,怎么能把18元胶枪这样的工具也算到成本里面去呢?只用这一次,以后不再用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向至高无上的diy精神致敬!但是lz有点点不够厚道,怎么能把18元胶枪这样的工具也算到成本里面去呢?只用 ...

说的也对

网友B(2013-07-19):
尾无刷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尾无刷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?

新西达2212的,手上只有2212的,太大了

网友:
楼主的确厉害   佩服佩服

网友:
改装的很好,但是机子视乎很不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