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RX2702,DEVO控版本的这个接收陀螺一体的怎么样?

楼主(2013-06-13):
请问RX2702,DEVO控版本的这个接收陀螺一体的怎么样?想用来飞250,一般的悬停,航线,普通的3D,行不行?用银燕的ES08MD
舵机
可不可以!

网友A:
我450也是用这个舵机练习,没问题。

网友B:
用過 2702 2801 的版本飛250,不錯的,但位置不好放,250有奌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