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飞越450P0R 推油门 往右打转

楼主(2013-06-13):
先是 大齿下面的小齿磨得到 机身挡板   怎么弄啊。我看了下小齿转的时候不平 会上下动。。。

求助 这几天刚装好  今天试了下 推油门 方向往右打转  转圈   确定方向没错 打舵也能左右动 也在中立点  就是 推油门就打转,求前辈指点。。用的是天7控 。是哪里没调对。。

网友A:
用飞越就是累 就是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飞越就是累 就是累

很明显他就是新手么,跟飞不飞越的没关系。

网友:
检查尾舵

网友:
什么陀螺,陀螺修正方向对么?

网友:
还有,确定你的陀螺是工作在锁尾模式还是速率模式。速率模式尾巴会慢慢飘的,需要人工修正。锁尾模式尾巴才会定住

网友B:
主轴不是有定位环吗,向上提主轴锁紧就行,别留旷量齿盘就不会碰到侧板了

网友:
LS说的对

网友:
看看,拿分走人

网友:
很明显主轴装的位置不对,要往上提升。

网友:
小齿盘都没对上,要往上提了锁住主轴啊

网友:
有两个可能:一个是陀螺仪反应方向不对,另一个是陀螺仪没有在锁定模式上。可以这样检查,向左拨动机尾,尾推应该向外移(尾桨方向),向右拨动尾推应该向左移,查是否是这样。
大齿轮磨侧板的现象,可能是大齿单向轴承上的一个环装的不对,如果没有其它原因,只能用错刀修磨挂碰处。

网友:
仔细看说明书哟

网友:
主轴定位环没用着吧

网友:
把大齿盘垫圈拆了!
调一下感度!

网友:
陀螺修正反向 了

网友:
好多可能!1主轴定位器啊、
、           2尾把中立点
、              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 尾巴机米顶丝没顶紧
、                4 控的陀螺设置没射定到锁尾(调到80%以上
、                   5 陀螺反向(这个机会大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主轴不是有定位环吗,向上提主轴锁紧就行,别留旷量齿盘就不会碰到侧板了

我向上提 好了  就是会不会又往下掉。谢谢

楼主:
像大家说的 ,主轴往上提  这下正了 呵呵,就是又要拆舵机臂 好麻烦。。 方向打转还不知道 是三旋翼陀螺仪没调好 还是控没调好。。

网友:
尾舵居中后,尾波箱推尾不居中也可能引起左右旋转,仔细检查,就能看出问题所在。
我的也是这种情况,昨晚经过尾舵机居中,调整拉杆,尾桨在没有倾角时,尾波箱推尾正好在中间位置。
加电打舵机推到左右两边,舵机都没有持续电机声音,加电推油门,直机再也没有左旋现象了。
当然,以上各位高手已经给出了好多种可能性,我只是根据我处理的结果,给点建议而已。见笑了!

网友C:
检查尾巴行程是否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