类似这样的灰度图如何生成刀路

楼主(2013-06-13):
想先用3MM 平底刀,把大块的背景清除掉,然后换0.1平底刀雕刻细节。用ARTCAM 如何生成刀路呢,谢谢。
是要先用3MM刀生成一次刀路,再用0.1平底刀生成一次刀路么?

网友:
是沙发就说两句,先把灰度图指定高度生成3D图,然后指定材料厚度,再Z轴层粗加工,在浮雕加工,最后保存刀路,导入机器雕刻

楼主:
是要先用3MM刀生成一次刀路,再用0.1平底刀生成一次刀路么?

网友:
先生成边界,平雕铣底,在带边界浮雕.

网友:
分两次出程序更好点,反正是要换刀的,除非是加工中心

网友:
你这图 我有些 费解  你想做三维

网友:
看了这个图有个疑问
如果背景(黑色是该去掉的)也就是最低,那狗的眼睛和耳朵颜色要比身体深,高度也应该是低于身体,但似乎应该眼睛要凸出吧
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
按上思维,此图应该不能直接做成刀路吧,得先把图编辑一下

网友A:
要求不高的话,直接用BMP2CNC生成刀路,我经常这么干,简单

网友(2013-12-13):
引用 网友A:
要求不高的话,直接用BMP2CNC生成刀路,我经常这么干,简单

你好.用BMP2CNC生成刀路.如何使用bmp2.有教程吗